OPC
关于OPC 客户端程序安装环境的问题

楼主(2005-06-24):
我编写了个OPC的客户端程序打包后在WIN2000环境下安装,总告诉我系统文件已过时需更新,然后安装失败,但在我机器里可以安装而且运行正常且可以连接OPCSERVER,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这段程序是在XP环境里编写的安装在2000不行啊,请指点,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
可有错误的信息?

楼主:
我安装在XP环境中一切都正常

网友A:
发过来试试,deng_lp@21cn.com

网友B(2006-03-02):
在使用opc时 ,需要配置com(c/s在同一台机子上),如果要怎么配置啊!

网友A:
需要配置DCOM
在程序命令行上输入dcomcnfg
找到你相应的OPC服务器名称,客户端不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