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 N2 400-5.5KW怪现象

楼主(2005-06-24):
我有一台台安N2 400-5。5KW运行珧OC保护,现圯底板上全部的电解电容都换掉,第一次上电还是一运行就珧OC保护,关电后再上电就正常工作,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互干器调一下.和+ ,-15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