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教西门子6SE70参数设置

楼主(2005-06-24):
西门子6SE7023变频器用户处出现F26故障,维修中上电显示O008,原控制方式是闭环通信控制,不知如何将参数修改为开环本机控制,采用什么测试方法,望高手支招.

网友A:
知道也不告诉你,拿我这里来修吧0510-4348390

网友A:
to:holip 这种人不配在论坛中出现

网友B:
上电显示F008 应该是禁止运行。我以前修过。最近我也正在维修一台这样的机子,一上电显示F020,可是找不到说明书,不知到谁有帮帮忙~!

网友C:
上电显示F008 是不正常的,它报警说明是欠电压,降到其值的76%,还有F020的意思是电机超温或者电缆断线.不明可咨询13950016679柯,厦门的.

网友D:
P100=3为开环控制。

网友B:
上电显示F009 好象因该是 正常的

网友B:
我的 是电梯设备.用的是6SE7023 用的好好的经常就报F020.复位后有能用.但过几个小时又报F020.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E:
应是o008,启动屏蔽。F026,应检查L2相有无短路或接地(V2-电机)

网友F:
请你检查安全开关的电路

网友G(2005-07-29):
本人认为变频器的IGBT有一相损坏,或有接地。

网友H:
我知道怎么回事,电话13637418786

网友I(2005-10-29):
我有资料
看了就知道了
F020是过热保户
想了解清楚qq/385272072
注.说明书
来者不拒,互相交流

网友J:
008是脉冲封锁
1)如果其控制字1的第2位或3位值为低电平则显示它。
2)如果先给起动信号P554,再给释放信号P561显示它。
3)某种原因引起的关机
改开环控制:
1)P060=5
2)P100=1或2或3
3)P060=1

网友K:
尚东朝说的很对,就是启动条件不满足.
建议斑主吧HOLIP踢出去,取消注册,这种人确实不配在论坛中

网友L:
尚东潮说的很对,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做什么的,先备份参数,再做工厂复位,再做专家设定,单单改一两个参数在使用过程中是有问题的.
可以把具体参数和使用情况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M:
to:holip
你也配到这里来吗?你个卑鄙的小人,你以为你是谁啊?

网友J:
如果,检查电机没事,线路没事,可能是装置检测环节出问题了,把故障屏蔽可继续应急使用P0830.1=26
尚东潮

网友N(2006-01-06):
F026我以前遇到过,不可以故障屏蔽的!就是说屏蔽不掉!

网友O:
p060=5
p100=3
p130=10
p060=7或1
p590=1
就可本机控制

网友O:
可以测试一下你的电缆绝缘是否良好,后在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