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的D65654GMY09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5-06-24):
手头有一块NEC的D65654GMY09的芯片,上网查资料,可是都只见卖这个型号的芯片,就是 没有介绍这块芯片的资料,请大侠出马,指导一二

网友A(2005-08-15):
4-BIT SINGLE-CHIP MICROCONTROLLER FOR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TRANSMISSION,四位红外遥控器专用单片机,如果要资料,回,ALANSHIN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