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

楼主(2005-06-24):
各位大虾,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用了一台变频器(37KW)控制行车的大车,说明书上的配套制动电阻找不到,可否用个大一点的?制动电阻过大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制动电阻改变只要阻值不变都行。尽量选功率达一点。010-8289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