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问题

楼主(2005-06-24):
各位,我现在用了一个LOGO和接近开关作为一个定位机械的控制,现在总出现定位不准确,一开始怀疑是接触器或是接近开关的问题,现在都换了,还是总出现这个问题.程序都用3年了,以前没出现过.

网友A(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860683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