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Honeywell的楼控软件连接到OPC server中并且提供数据源呢?

楼主(2005-06-24):
如何用Honeywell的楼控软件连接到OPC server中并且提供数据源呢? 最好有资料说明一下谢谢了, 我的QQ:43841529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就是怎样把Honeywell EBI上面的数据弄到第三方的OPC Server中,提供给opc client中读取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很难实现,归功于EBI软件的开放接口太少,换FIX32去实现,很容量实现!

楼主:
是吗?真的很难啊?

网友B:
可以探讨!cel_a@tom.com

网友C(2005-09-05):
首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Honeywell EBI本身可作为OPC客户端,DA标准的。如果要EBI中数据导出可有多种方式,如Excel Data Exchange,DDE等。但你提出的要求恐怕要用API函数了,EBI提供了访问它的数据库的API函数,可通过VC编程实现,我做过。 不知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有时可以综合考虑多种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