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5-06-24):
问各位大虾一个菜题,不要见笑。 变频器如果接接触器应该接到输入端还是输出端?我见到很多人都接到上边,特别是用做变/工频转换时。还有的直接用接触器来启动/停止变频器的,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也有接在下边的通过接触器来起/停电机的,这样会对变频器造成哪些影响

网友A:
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 接在上方和下方是为了在被控电机运行情况下更换有问题的变频器。 大概只看到硬件布局就臆断功能,不知你是否了解其实际控制方法了呢?

网友B:
我个人感觉,接在变频器的上面不是太好吧,我们公司的变频器好像都是直接控制电机,要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那么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三相电源输入呢?如果电机频繁起动,那接触器也频繁动作,那岂不是变频器总是通通断断啊?

网友C:
不知你怎样用的。有什么要求

网友C:
一般不需要加接触器

网友D:
变频器接接触器一般是接在变频器的上方,理由是用此接触器做变频器的电源开关,方便变频器的上电,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我也是把接触器做变频器的电源开关

楼主:
其实我说的是几种不同的用法。用做电源开关装在上边我也用过,我说的是装在上边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电源来控制电机的起/停,而不是通过外部信号或操作面板。工/变转换使用的接触器从说明书上来看,是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一个还有一个是用做工频的,正常时变频工作输入输出工作,工频的断开。工频时其他断开,只有工频的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