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2個以上4CH的DAC接線

楼主(2005-06-24):
台達的朋友及工控的朋友,給小弟配置一下系統,TKS!!!! 1.功能: 5.7"觸摸屏+2個以上4CH的DAC,通訊接口為RS485,不用plc是否可行

网友A:
DAC 是什么东东?

楼主:
DAC 是數字信號轉為模擬信號(DVP04DA-H)

网友A:
可以,用RS485通讯,跟控制变频器一样的道理,DVP04DA-H)每个CR参数有自己的MODBUS通讯地址,可以对电流电压等参数进行设置和监控。

网友B:
当然可以,如果只要DA不要I/O,可以不用PLC,用DOP57G直接和模拟量模块通讯就可以了,你可以选DVP04AD-S(自带485),加上DOP57G。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TO:新四军,你是中达公司的吗?

楼主:
新四军: yangyafeng: 兩位好! 能否冷舉例說明一下 謝謝!!!

楼主:
新四军: yangyafeng: 兩位好! 能否舉例說明一下 謝謝!!!

网友A:
跟你监控PLC类似。不过画面元件的关联装置的MOBUS通讯地址04da-h范围为:H4032~H4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