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干式电力变压器和油浸电力变压器的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05-06-24):
请问各位师傅,干式电力变压器和油浸电力变压器的优缺点有哪些?能说一下吗?

网友A:
只是冷却方式不一样,现在高压上都用油浸式的,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工厂里面35KV以下的用干式的比较多,上了35KV基本都用油浸式.

网友B:
干式变压器主要对环境的污染少。象现在很多高层住宅,配电室一般都设在地下-1或-2层,采用干式变压器(一般为10KV/0.4KV)就比较好。

楼主:
两者的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C:
请问各位能帮忙提供一下200KVA容量的干式变压器结构原理图吗? 一般干式变压器和油浸式的性价比有多大?

网友D:
200KVA干变价格3万多,比油变贵不到1万元.

网友D:
干变免维护,过负荷能力强,性能优于油变.

网友E(2005-07-24):
不只是冷却方式的不一样,用油浸式的漏油污染环境,新式干式变压器节能环保方面是油浸式无法比的.关键还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工厂里面35KV以下的用干式的比较多,上了35KV基本都用油浸式.

网友F:
to 吴小宁 工厂里面35KV以下的用干式的比较多,上了35KV基本都用油浸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干式变压器满负荷运行一点事都没有,油浸式的不行哟!满负荷运行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