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问题:AB-5000程序为什么这么容易掉?个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05-06-24):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问题

网友B:
应该是PLC控制器的电池完了

网友C:
未必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以前用的SIMATIC505的也老是掉程序!!!肯能是你关电源的时候没按照规定关!!或许是你在开的时候PLC受到了电源的冲击!!

网友D:
避免非正常掉电。

网友E:
应该是电池问题,看一下CPU上的BATTERY红灯是否亮

网友F:
可能的话把机架浮空,也就是将机架的接地线拆掉试试(不过安全一定要注意啊!),可能是您的接地不符合要求.再有,可以试试更换新的机架试试,不一定管用啊,试不成可别骂我!^_^

网友G:
一般来说的电池的问题,但也不排除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建议装个存储卡就不掉了,不过要好几千元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而且电池正常,UPS也未中断。

网友I:
环境温度

网友J:
如果电池没有毛病,而且用的是冗余系统的话,可能和你的keeper有点关系,建议你把keeper存到非冗余框架上。因为不知道具体情况,还不好作判断。

网友K:
我遇到过AB SLC500的问题:经常出现CPU故障,FAULT闪烁,STOP--》RUN,断电重启都没用,但是每次重新DOWNLOAD一遍程序就好,一开始也以为是程序掉了,但后来仔细看了一下程序,结合出故障时的情况,发现是软件出错:设置值超出范围!现在一直没有再出现过!

网友L(2005-08-13):
logix5000冗余系统也不明不白的掉程序,很烦!!!

网友G:
现在用AB的似乎越来越多,我也遇到过一些问题,象这样讨论就比较好,可以相互交流经验和心得。 此外,我常去一个论坛,是AB的专题论坛,我的很多问题都在那里得到解决了:www.gotogk.com。

网友E:
controllogix5000的电池存在问题。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不是AB而是三菱FX0N-40MR(T),时不时出现CPU故障,检查出错代码(6401)是程序的求和校验不一致,可程序又没问题,把原有程序重写一遍又可以了,同样的程序用在同一机型上(PLC),有的出错而有的不会。代理商说是CPU电路板有问题。不知是否有其他原因?

网友N(2005-12-05):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拉紧急停时,plc输出多点断,强大的电磁干扰足以重列ram

网友L:
我也遇到过多次,主要是接地不良而导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