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为什么客户端本地连接OPCSERVER说没有权限,请指教

楼主(2005-06-24):
我编写了一个OPC客户端程序,打包安装后,能找到OPCSERVER但连接后告诉我没有权限,不知为什么,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是远程的连接吧, 需要配置DCOM. 在本论坛的旧贴中可找到相应的配置方法.

楼主:
谢谢你,是本地的

网友A:
OPCSERVER是哪一个软件,可否发我邮箱来试试

楼主:
是西门子楼控软件APOGEE INSIGHT,其OPCSERVER内嵌在系统中

网友B:
你换一个OPC CLIENT软件测试连接一下,如果,连接正常的话,则说明你写的程序有问题。一般,在本地连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远程连接时,有可能车县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上的主意不错!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