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漏电

楼主(2005-06-24):
怎样解决电动机的漏电,而不影响变频器的使用。

网友A:
这么好的问题怎么就没人顶那?

网友B:
问题比较复杂啊!!!

网友C:
如果是轻微的漏电,可取消变频器的“对地保护”或“缺相保护”参数,如三菱A540参数251,漏电严重则变频器应保护停车才对。

网友D:
我见过ABB的变频器漏电,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吗/很简单!在控制箱下面垫上木头照样用

楼主:
中国工控网难道就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来了:换电机!!!

网友F:
电动机漏电,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可以说和工控人无关,是电机人的事!如果非要工作,按我们只好牺牲电机的寿命或者操作人员的性命!可这有悖于我们工控人的心啊!我们控制方面倒是无所谓,可如果使用严重的漏电,会机毁人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