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wpl2.08简体中文版下在三次均不成功

楼主(2005-06-24):
请教专家:wpl2.08中文版下在三次均不成功,快到50%时就断了,每次都一样,为什么?

网友A:
不会吧,应是网络问题或文档被损坏了~,换个地方试试~

楼主:
没办法,还用2.07吧

网友B:
去www.delta.com.tw试试看

网友C(2005-07-28):
进入ftp.delta.com.cn 上下载。 用户名:20024d 密码:down24

网友D:
DELTA 网站下载必须使用多线程下载程序,如QQ的极速下载或网爪等。因为这网站似乎有现时保护功能,连接时间超过约10分钟就会中断连接,(毛病啊), 如果不使用多线程下载,这么大的程序,不可能在10分钟之内下载完,本人亲身经验。

网友E:
DELTA 网站下载必须使用多线程下载程序,如QQ的极速下载或网爪等。因为这网站似乎有现时保护功能,连接时间超过约10分钟就会中断连接,(毛病啊), 如果不使用多线程下载,这么大的程序,不可能在10分钟之内下载完,本人亲身经验。 断线后马上再复制到原文件夹,跳过覆盖询问,如此反复即可。

网友F(2005-08-29):
我也是,传输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