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通用变频器"?此外的变频又称什么?

楼主(2005-06-24):
何为"通用变频器"?此外的变频又称什么?

网友A:
通用变频器的别名有很多,如恒转矩类型,泛用型等。 此外,还有风机水泵专用型、注塑机专用型,这是比较常见的,不常见的还有针纺专用型等!

网友B:
此外的名称应该称为专用型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