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调试?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5-06-24):
大家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是6se7036-0ek60,315kw的。以前是用plc控制的,由于控制板坏了,修好后我想用人工操作,请问各路大侠我该怎样改变参数。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2005-11-09):
你先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面扳控制p0443=58 p0554=5 p0561=1

网友C:
面扳控制p0443=58 p0554=5 p0561=1
X9 5/6短接

网友D:
你能否讲具体一点啊?

网友E:
原来plc是怎么控制的要求正反转吗?如果有的话,还要改几个参数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同志

网友G:
你都需要什么要求啊,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H:
你都实现什么,说清楚,如模拟量来源,几段速度等问题

网友F:
是啊,讲的补情不楚的,我们怎么帮你啊

网友I(2006-01-09):
看看大权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