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流量积算控制仪温度补偿的算法问题

楼主(2005-06-24):
小弟是刚毕业进入单位的菜鸟,现在头儿给我出了一个问题:最近我们施工的项目用到了SWP-LK智能流量积算控制仪,由于其有温度补偿功能,所以设置了一级、二级、三级参数,可是它是根据什么算法计算的呢?

网友A:
说明书里应该有写的吧,没有就打电话问问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B:
你用的是昌晖的流量积算仪!哈哈。好好看说明。至于补偿主要还是看你测量的介质了

网友C:
你自己看《仪表工手册》,里面有很多介绍,自己在想想就行了,每段温度的介质密度是比较接近的,就认为这段温度的介质是接近的,分成几段就可以很好计算了

网友C:
你是哪个单位的啊,你们头儿是不是吃饱了撑着,肯定是个变态,我第一个头儿也是出这种问题,但是不是昌辉的烂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