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调试求助!!!!
人生:)

楼主(2005-06-24):
各位大侠: 现紧急调试 一拖四恒压供水 变频器西门子430 可编程LOGO 要求实现 外部启动,停止 停车方式:自由运转停车 实现PID功能:压力4.5KG 请求应该设哪些参数!十分紧急,望帮忙!!!

网友A:
你打过热线电话吗? 010-64719990

网友B:
首先你要做恒压供水要有远传压力表,我不知道GOGO有没有模拟量输入功能?要是没有就不能实现了,因为要通过模拟量的变化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和起停。或是使用变频器内部的PID然后变频器之间做通信

网友C(2009-05-22):
打什么热线嘛    直接把参数写下来不就好了

网友C:
难道买台进口设备就必须要上门服务啊?太会做生意了,以后不用西门子的了,一切国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