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格林接头

楼主(2005-06-24):
与软管连接的接咀,带有许多倒刺状的台阶,很多人称为格林接头,请问格林接头是否有标准(也可以是国外标准),关键是“倒刺状的台阶”的尺寸找不到无法绘制,请知道的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

网友A:
好像有手册可以查,详细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或者找个懂机加的人问一下。

网友B:
有标准的,我用过诺冠和festo的,你可以联系他们(上网)。

楼主:
国内机械手测都查过了,没有!我问的是,非常具体的尺寸,比如每个(倒刺状)台阶的锥度、外园、长度等等,主要为了设计绘图,然后按图纸加工。

网友C:
查化工工程自控安装图册HG/T2158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