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低压配电柜GGD,GCS,GCK、GCL系列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05-06-24):
各位朋友: 交流低压配电柜GGD,GCS,GCK、GCL系列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A:
GGD我觉得不错,我单位都用它。

楼主:
哪位有详细说明书,谢谢提供!

网友B:
我也需要一份说明书.

网友C:
我也需要

网友D:
根据国家3C认证中心有关人员和低压电气标准工作处的有关说法,GGD属于淘汰系列!原则上用新的其他系列代替!只是生产商还在制作GGD。

楼主:
TO楼上: 您说的GGD属于淘汰系列说法可靠吗?果真如此的话,有哪些固定式低压配电屏不属于淘汰系列?我公司正选型呢.

网友E:
gck和gcs都比较不错。

网友D:
to comm: 实际实际上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生产商没有备案,也根本没有进行3C认证,但各种证件文件很全。就是这么怪!进行认证管理的基层单位有限,且工作上不利,很多还是技术监督局管理,问题多多!所以规定淘汰的仍很多单位大量生产使用!3C人证工作组到基层督察也不过走过场而已!以个人之见,推荐使用GCK,GCS等系列!

楼主:
谢谢妙手无影剑!

网友D:
to comm:不客气!只是自己曾参加过一次3C认证工作,跟认证中心的人谈话是知道的!而有些设计院所单位的技术设计人员也不管什么3C认证。 作为一些使用单位,有很多并不在乎什么系列,工作可靠,安全耐用就行-----尤其是技术改造性质的,主管领导自己只考虑回扣多少和价钱的高低。遇到过一些国有企业就是这样的。

网友F:
我以前做过配电柜,GCS为抽屉式,节省空间,可互换,价格高 GGD为固定式的,比较笨重,现在也用的地方,但比较少,

网友G:
GCL,GGD是老柜型,我们公司做的GGD联接柜一般不超过5台,10台左右连接的话就用GCS或GCK了,GCS比GCK新一点,主要是连接母线的位置不同。

网友G:
GCS,GCK有上位控制系统接口,GGD好象没有

网友H(2007-07-23):
请问哪位知道GGD的生产厂家,需要的具体型号是GGD-09和GGD-34,共47个,资质:厂家注册资金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具有5年以上设备生产经验。谢谢

网友I:
上面的楼主,我公司为瑞士佳乐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佳乐品牌电气产品,并做成套工程,公司资产23亿美元,可登陆我公司网站www.carlogavazzi.com,或者联系我13802444021  020-38770402  朱

网友I:
经济型GCS,它分为11个单元。操作方便。灵活。GGD为国家标准产品,普通,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