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雷电光临变频器了!!

楼主(2005-06-24):
有一台施耐德22KW变频器被雷击了,现像是没有显示,三个半控桥以炸了,跟着半控桥的触发端连到板上的铜皮以烧了,这种现像会不会把CPU板以烧了,请指点一下,现在换了半控桥后还是没有显示,但是机内的小风扇可以转,请指点一下啊!!

楼主:
谢谢指点,那不是这台机没得修了呀,谁有这样的板啊,该机的型号是ATV58HD33N4X,中那不是中间那板板和CPU板都烧了呀,真惨啊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特别是欧洲的对于防雷保护作都不是很好,经常有变频器被雷电打死的情况。 华为电气当初设计的电源模块因为多安装在野外、高山的基站,对防雷保护要求很高。所以华为电气经过不断的改进,掌握了防雷的方法。 关注华为系变频器,在这方面作的不错。

网友B:
变频器会被雷电打啊!变频器不是都在厂里面的吗?怎么会被打啊,我很奇怪!房主解释一下吧~! 我也注意注意了。。。

网友B:
怎么说 —— 我不理解这样的情况 厂里的设备有不在户外 怎么会被雷打到呢~

网友C:
有没有防雷电冲击和电网电压突然波动的方法

楼主:
我认为雷电的事不是因为设备有没有在户外,而是当雷击的区域离你的配电线距离比较近的话,那当然顺着电线就进入了设备了,这是我的一点点见解,我查看过了,这台变频器的输入端跟本就没有过压保护元件,输入部分就有三个高压电容,不是压敏元件。应该是做浪勇吸收用的吧(这是我的个人认为,还请那位前辈指点一下),没有压敏电阻,最近深圳这边雷电很厉害,工厂里的防雷设施以不到位,有很多工厂的设备都被雷电光临了,这台机听工厂里的电工说,在配电柜的输入处没有接防雷保护单元,而这台机在防雷方面以没有很好的保护电路,这样下来这台机我认为只好报废了,CPU板和驱动板,还有三个半控桥以坏了,

楼主:
我看过华为一台2.2KW的变频器,他的输入端设置了三个压敏电阻的同时还设有三个高压电容,和这台施耐德的比起来,施耐德的只用了三只高压电容,电容不具备防雷功能对吧,它只起吸收电网外面来的杂波干扰,而我看过很多国产机都在电源输入端设有三个压敏电阻和高压电容,

网友D:
初学者小王 我们也是刚修完一个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施耐德ATV58变频器,最后是换了整块电源板解决的。CPU板应该没问题。价格将近新变频一半价。

网友E:
呵呵!雷电就喜欢光顾电子的东西,我在的工业区试过一次打雷后,炸了近10台变频器的,都是2.2和3.7KW的,进口、国产的都有,看来大家都要小心啊,特别现在夏天了

楼主:
昕煜科技: 请问一下你那里现在还有这样的板吗?买一块要多少钱,我的联系方式是:电话13249882646 传真075529820274

网友C(2005-08-31):
我们也是刚修完一个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施耐德ATV58变频器,最后是换了整块电源板解决的。CPU板应该没问题。价格将近新变频一半价。

网友F:
建议还是更换一台吧,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G(2006-03-15):
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这说明这个安装的人的技术不到家!!
都不考虑考虑安全问题!!!
太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