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流是负载的大小来确定的吗???

楼主(2005-06-24):
大家好,请问;交流三相电机的启动电流怎样确定,有些书上说是额定电流的7-8倍,但如果负载不一样,那么启碇电流也一样吗????

网友A:
不是一样的,空载电流最小,满负载最大!

网友B:
不管空载,还是带载的启动电流都是比较大的,正启动时在短短的几秒钟内电机达到额定功率输出,确实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负载不一样,启动电流也就不一样。负载越大启动电流越大。

网友C: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D:
空载启动也要很大的电流,带载启动会延长大电流的启动时间,加软起就会限制这样的启动电流,但时间未必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