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请问三菱MR-J2S系列的伺服电机,正反转控制是由:正反脉冲控制还是由PLC发出:正方向、反方向的控制呢???

楼主(2005-06-24):
急急!!!!请问三菱MR-J2S系列的伺服电机,正反转控制是由:正反脉冲控制还是由PLC发出:正方向、反方向的控制呢???谢谢各位

网友A:
也是PLC控制。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机的正反转,是靠正反脉冲来控制还是由脉冲加上一个方向控制来控制?????

网友A:
那要看你驱动器的设置了,建议仔细看完驱动器手册。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用的是:正反脉冲控制

网友B:
一般有方向+脉冲;正转脉冲/反转脉冲等几种模式,驱动器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C:
估计你没有把伺服驱动器的书看仔细,可以通过设置驱动器来选择位置控制的输入模式

网友D:
说明书上讲得很清楚呀,只要设置参数就可以选择模式。位置控制模式下,设置NO.21中的参数。

网友E:
你是不是换了也没有用,建议你同时用两个,一个正,一个负

网友F(2005-08-01):
伺服真正难的还在于调试。 这些问题手册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G:
如果直接用FXPLC驱动,就一定是负逻辑,脉冲串+方向,由指令确定,如果用模块,方法就很多了

网友H(2008-03-28):
s7-200的PLC呢?如何控制?

网友I:
我昨天还在试呢,没那么麻烦的,
位移量给个负值其就可以自动反转啦
刚开始我也是给了个负的速度,但是不行的
后来试了一下,给了个负的位移量就可以啦,
你试试吧

网友J:
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没有采用定位模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K:
S7-200好象发的脉冲和三菱的有问题,我记得我用过一个,脉冲接受不到,郁闷死了,好象是晶体管输出原理不一样!

网友L:
个人建议:用正反脉冲串来实现,这样可以监控到每次发送的脉冲数等等,具体的还是在PLC 和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上

网友M(2008-05-04):
首先要看你在放大器侧设置的是什么形式的脉冲串,如果是脉冲+方向的脉冲串,则由PLC的高速输出口输出脉冲,同时,用另外一个DO点输出方向信号!

网友N:
用正反脉冲串来实现,这样可以监控到每次发送的脉冲数

网友O(2008-08-27):
在参数21中设置。。。。。。。

网友P:
是由高低电平控制,这还得看看你怎么设置里面的参数........

网友Q:
用PLC输出控制方向,不是正反脉冲。

网友Q:
对:elite 关于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没有采用定位模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内容的回复:
是用量个接头,但是还需要编码器电缆一根,那上面带接头。所以也可以说是三个接头!

网友R:
plc输出方向

网友S(2009-06-11):
各位好,哪位大哥有MR-J2S-10A的手册呀,我邮箱:SUGENG328@YAHOO.COM.CN  谢谢

网友T:
你自个从三菱网站可以找到MR-J2S系列说明书!

网友T:
我用过无锡信捷触摸屏,三菱FX1N,MR-J2S-200A,350A整改过俄罗斯360涡杆磨齿机,SFC程序,自动化很高,相当成功。我比较喜欢三菱!

网友U(2010-10-20):
施耐德PLC编程使用手册

网友U:
求施耐德PLC编程使用手册t和伺服运动控制程序

网友U:
对:张发海 关于

我用过无锡信捷触摸屏,三菱FX1N,MR-J2S-200A,350A整改过俄罗斯360涡杆磨齿机,SFC程序,自动化很高,相当成功。我比较喜欢三菱!

内容的回复:我也在用,你能交我一点吗,运动控制伺服,变频

网友U:
求施耐德PLC编程使用手册t和伺服运动控制程序 QQ992935623电话号码13757313940

网友U:
PLCTM238LDD24DT

网友V(2011-01-17):
s7-200脉冲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程序

网友V:
求s7-200用脉冲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程序qq263322161

网友W(2011-12-10):
CN2是接马达的编码器啊

网友X(2013-08-05):
引用 网友S:
各位好,哪位大哥有MR-J2S-10A的手册呀,我邮箱...

网友Y:
都是PLC控制的,驱动器的控制参数要和他对应。

网友Z(2017-05-09):
我也想问一下,正反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话,接线应该怎样接?

PP/PG两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