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流量控制方式

楼主(2005-06-24):
各位大大,请教一个问题。 对于流量控制,常见的方法多为使用调节阀;现在客户问我是否能够使用变频器,通过改变泵的转速从而达到流量调节的目的。 请问大家,这两种方法分别有什么优缺点,适合什么场合的使用? 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变频器?如果是液体的话是可行的,但对于气体则很麻烦。调节阀是通过调节阀的开度来控制流量的(即调节通过面积),而变频器通过改变泵转速从而达到改变流速,控制流量的。但是采用变频器时泵转速和流速不是线性化的关系,如要达到很高的控制精度最好加上流量计,即采用PID控制。 但如果是气体的话就很麻烦了,流体的流量有多种定义,但都是指单位时间通过的定压情况下的气体体积。在采用调节阀控制流量的回路中,气压是很容易恒定的,因此控制简单。如采用改变泵转速的方法则输出气压不稳,这时泵转速和流速更非线性关系,控制更为复杂。

网友B:
to 楼主 人家想用变频控制泵大概是想省电,用调节肯定耗电,压力损失比较大.

网友A:
如果技术参数能达到要求,省电当然好。

楼主:
谢谢二楼兄弟的指点。我所说的应该是液体的控制。 我个人感觉:变频器调节液体流量的方法适合于大流量的场合,在小流量的情况下,好像调节阀更合适一些。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C:
用途有差别,变频用于低压冷却或润滑较多.

网友D:
这个问题提得不完善,太笼统,如从节电方面讲是用变频器调速效果好,但不能指示出计量方面的问题......。

网友E:
你的问题好象不成立? 调节阀一般用于减压, 变频器控制泵一般用于加压

网友F(2005-07-26):
调节阀调节流量一般动态响应比较快,而调节泵的转速来调节流量其动态响应一般比较慢

网友G:
调节阀是传统的技术,现在先进的是变频流量控制。 PumpSmart多泵控制模式可以有最多四台PumpSmart控制四台泵组成一套多泵控制模式,选择一个流量、压力或液位传感器等作为系统信号。正常情况下一台泵被调速运行满足需求。当需求增加时,2号泵自动启动,甚至3、4号泵启动,先启动的泵满速运行,最后启动的泵调节自己的速度满足需求。当需求降低时,后启动的泵减速最后停止。当没有需求时,系统可以自动转入睡眠模式。在整个系统中采用ddcs光纤通讯,不需要plc。而且可以提供泵的最小流量、干转、过载和气蚀等保护。 email: forrest.zhai@itt.com

网友H:
我单位在应用变频器控制流量控制方面,一般采用定压控制方式,节电效果较好,用变频器控制流量采用的也是减压方式,如果输出频率达到工频,变频器又怎么节能呢?用调节阀控制流量比较常用,快捷、方便,但在节能方面不太经济,在有些时候两者可以结合采用。

网友I:
我认为,这要看工作情况.若长期有负载,但流量不大,用变频器较好,(频率越底脉动越大,流量不稳定).若非长时间有负载,最好用恒压变量泵节能,这样有压力无流量,电机做功较少.或者当无负载时泄掉压力,有负载时再加载,也能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J:
楼主的说法太笼统,要看具体工艺,有的情况就不能用变频器,比如在小流量是,变频器会使泵的出口压力降低,使物料输送出问题,或管路比较复杂,一根管有进料有出料还有自循环,你说可怎么办。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变频器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它避免了调节阀调节流量产生的管阻大等因素,在节能上很有优点,控制上也很平滑。我觉得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K(2008-04-26):
采用PLC

A/D

D/A

流量计

4-20mA电动球阀

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本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在反渗透水处理系统中

网友K:
流量控制方式在医院血液透析反渗透水处理系统中已有成功应用,目的是节约用水

bj10@sina.com

网友L:
14楼的可以共享一下您的成果吗?

网友M:
当然可以用变频器来代理调节阀,锅炉三冲量给水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N:
可以的,在水处理中的供水都是通过变频器来调节流量的。加一个流量计后使用PLC的PID控制就能很好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