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老师 (阿尔发变频器)

楼主(2005-06-24):
请问李老师!       我正在维修一台阿尔发变频器,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CPU有波形输出,光耦前端却无波形输入,即74LS244WM前端有输入,后端却无输出。更换74LS244WM后情况不变,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检查一下74LS244外围相关集成电路,也可能由它们引发!!

网友B:
变频器有故障时74LS244就关闭,检查检测电路的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