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关于spectro光谱分析仪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24):
本人现需要接收多台spectro光谱分析的数据,其中分析仪的型号M9,M7、M5,通过rs232串口+VB接收,要求每台分析仪分析完后发送数据到com口,计算机读取数据,计算机的串口com1、com2、com3分别对应3台分析仪,将数据放入本地sqlserver2000数据库中,同时还要将数据发送到计算机的com4口,供其他设备读取数据。采集计算机内扩展Advantech的PCI1610(4口)通讯卡一块。现问题是用VB编写的通讯程序运行不稳定,有时com1可以接收到数据,com2不行,要不就是程序刚运行时可以接收,一段时间后(时间不长)就不行。请高手支招,我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件wangjl@bygt.com.cn

网友A:
。现问题是用VB编写的通讯程序运行不稳定,有时com1可以接收到数据,com2不行,要不就是程序刚运行时可以接收,一段时间后(时间不长)就不行。请高手支招 首先你要查出问题原因,"有时com1可以接收到数据,com2不行",是Com2口根本就没有发送,还是发送出来接收不到,还是接收以后处理不对,这个是关键,然后才能根据问题原因提供解决办法。 有具体可以咨询 msn:south_bird@hotmail.com qq:11744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