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都有哪些功能?

楼主(2005-06-24):
我是个新手,我不知这LOGO是什么的缩写?他和PLC是什么关系?望诸位不吝指教。

网友A(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8606834312

网友B(2008-05-09):
广告不要发太多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资料,我是刚入门的,跟编程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D(2008-07-22):
德国SIEMENS公司的逻辑继电器,从操作面板上可实现简单的编程功能,功能强大还能处理模拟量,对自动门、灯光控制以及一些简单的逻辑处理等特别适用。

网友E(2008-08-25):
自动门\恒压供水\地下停车场\

网友F(2008-10-03):
logo就是一个简单的plc

网友G(2008-11-23):
如果PLC都想LOGO是的那么简单,我想普及会更好

网友H:
简单的控制系统用LOGO还是很方便的,界面改写参数也好用

网友I:
其实就是一个超小型的PLC,把CPU和输入、输出全做在一个模块上,可以直接编程,控制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一些简单的控制非常好用,和它一个档次的还有穆勒公司的easy,非常好用。

网友J(2008-12-30):
引用 网友I:
其实就是一个超小型的PLC,把CPU和输入、输出全做在一个模块上,可以直接编程,控制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一些简单的控制非常好用,和它一个档次的还有穆勒公司的easy,非常好用。

能说得详细点儿吗,或者有详细资料帮忙提供一下,liuxd6909@126.com谢谢!

网友K(2009-02-17):
LOGO高智能继电器,控制一此小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