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施耐德继电器开关产品有多少系列

楼主(2005-06-24):
用在包装器械上,由于刚开始所以不是很懂,请多指教

楼主:
谢谢!!请多指教

网友A:
小型继电器RXL系列,接触器式的中间继电器CA2系列

网友B:
CA2包含直流与交流,RXL亦呼

网友C(2007-07-04):
不过按钮等很好用

网友C:
千万不要使用该中间继电器。我又使用过,后来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