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求教!

楼主(2005-06-24):
为什么我下载:SIEMENS 3.2版S7-200编程软件 后,总是安装不成功? 我的系统是winXP.

网友A:
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B:
是不是安装了杀毒软件~~

网友C:
很好用啊

网友D:
你的XP系统是不是HOME版本的,这个版本的不能装3.2的!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在XP下没有安装成功,然后在WINDOWS98下去安装还是没有成功,提示“Not found available local drive to location...”可是我在C盘和D盘都装过都不行,SP3 V3.2的52M吧,我磁盘空间应该有的啊?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F:
你安装的是s7-200 v3.2-sp3吧?需要先安装s7-200 v3.2后才行!

楼主:
那请指点一下,在哪儿才能找到S7-200 V3.2呢?我怎么找了半天也没发现?

网友F:
西门子英文网站www4.ad.siemens.de, 搜索 16520047即可

网友G:
拷贝到硬盘上安装。路径不能与以前的旧版本相同

网友G:
试一下或许有收获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先安装S7-200 V3.2,然后再安装S7-200 V3.2 SP3 就好了!

网友H:
SP3俗名叫补丁,没有东西补丁在哪补呀

网友I(2005-10-23):
开始下了N多的补丁 装了半天装不上去 现在下了个HF3 但还是安装不上 是演示版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