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6-24):
那位大虾知道AB变频器显示“NOT Enabled”为什么故障和一直自检不能复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去看说明书,没有TB3的话就是跳线没有没有跳,有的话就是29,30的端子没有短接。

网友B:
不是故障,是使能端子没接.

网友C:
没错,加个跳线就好了。

网友D(2010-12-28):
应该是366的线

网友E(2011-02-24):
应该是变频器没有“使能”,可通过拨码开关或端子接线解决,具体要看是哪个系列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F(2011-10-17):
使能端子接线松了,重新接线

网友G:
建议加入AB罗克韦尔技术交流QQ群180938639,专业技术问题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