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6 无显示怎么处理?

楼主(2005-06-24):
各位施耐德ATV66 无显示怎么处理?

网友A(2005-07-29):
可能是液晶显示器不行了,你可以打免费电话:8008101315咨询一下

网友B:
是操作面板无显示吗?

网友C:
这里能修,ATV66 2.2-22KW配件都有.013806129595

网友D:
将面板拆下,拆开液晶板,用无水酒精洗干净导电橡胶。我试过有作用,其实其控制没问题,只是显示不出,atv66最差就是面板。

楼主:
驱动板烧了,不知道那为能提供 132KW的

网友E:
我有ATV-66 160KW变频驱动板

网友F(2005-12-29):
无显示很多情况下为液晶屏下面的斑马线老化脱焊,可修复,我曾修过数个,谁有同样故障的可以把屏寄过来,300元修一个.联系电话:13554382550 王先生

网友G(2009-05-13):
这里有驱动板,控制板 科永祥变频器配件商城 www.ky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