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接电机时是否要分头尾?

楼主(2005-06-24):
今天接一台22KW的电机,其中一相头尾对调接了,引起很大的电流.差点烧坏了热继电器.(发红)检查其它一切正常,结果怀疑是电机头尾有可能接错的问题!对换其中一相有可能接反的相线头尾结果______好了!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头尾的接错引起,但本人理论基础不佳.请大家帮帮忙,这到底是什么原理而引起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机烧了。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Y还是△?我觉得这样接起来如果是Y型,每相的电流是2IE,如果是△,每相的电流是1。732IE

楼主:
是星三角起动.请问您这些参数是怎样得来的?我今天又有所了解,如反头尾的话它的电流方向就反了,磁场方向就变了.故引起一个逆向力,导致了电流增大.(不知这样分析对否?仅个人认为.)请高手赐教!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