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RS422接口与电脑USB通讯问题

楼主(2005-06-25):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PLC的RS422接口与电脑USB接口可以直接通讯吗?自制这种线如何制作,购买又可以到哪买到?大概多少钱可以买到?

网友A:
不能直接通讯,必须有转换接口,比较贵。不过还划算,买吧,去代理商那买。

网友B:
你可以买一条USB转232的线,然后在买一条SC-09通信线就OK了,大约一共在100RMB

网友C:
可以USB转232吗?那太好了.不用买新的手提电脑

网友C:
听说用转接口.电脑的内存要二五六以上

网友D:
有个好东东笔记本电脑PC卡口转RS232效果和普通COM一样,比USB转不知好多少.

网友E(2009-02-03):
其实这样用,还不如买专门的线

新年好!
PLC 编程设计,控制柜配电柜电控箱电控柜配电箱调试,电机马达、变频系统及流水线设备的改造,调试
数控电池 伺服电缆 PLC控制器 锂电池 三菱减速电机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网友F:
我是两样都用。一个是PCMCIA卡转COM口,一个是USB转COM口。

网友G:
我的USB-SC09通信电缆驱动丢失了,请哪位大哥提供,先谢谢啦.我的邮箱是 FTLJC@163.COM

网友H:
我买了一条三菱专用的通信电缆,USB转422的,好用啊!华强北买的,150块!

网友I(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