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高速计数的应用.

楼主(2005-06-25):
我现在正在做应用高速计数获取旋转编码器的脉冲的项目,也按照编程手册的提示,在子程序中对高速进行定义(HDEF),我不太清楚,在主程序中怎么将中断信息与线圈控制联系起来.

网友A:
可以读”当前值“,然后在程序中比较就行了。 假设设的定长为A,把A 转化为脉冲数B,然后把B与“当前值”比较,就行了。 也可以写“预设值”。 本人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当SMD42=SMD38时,会产生12中断事件,通过中断来实现

楼主:
具体些成不?怎么通过中断实现,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