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查询ifix的历史库遇到了问题!

楼主(2005-06-25):
我通过vba查询ifix的历史库,设置查询的条件为某一时间间隔,后来发现这条语句老是不行,我在ACCESS用类似的判断条件做过查询,没一点问题,哪位如果用过这个查询不妨告诉小弟一声. strQuery = "select fix.datetime,FIX.VALUE ,fix.tag from FIX where fix.datetime <{ts '" + strEndTime + " '} AND fix.datetime >{ts '" + strStartTime + " '}"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啊,不会把????????

网友A:
strquery = "select datetime,VALUE,tag from FIX where datetime < #" & strEndTime & "# AND datetime > #" & strStartTime & "#" 字段datetime,变量strEndTime,strStartTime 都为日期/时间型 转换一下 不行就用下面的 strquery = "select datetime,VALUE,tag from FIX where datevalue(datetime) < datevalue(strEndTime) AND datevalue(datetime) > datevalue(strStart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