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不了,郁闷中,请前辈们救救!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5-06-25):
一直以来受一个问题困扰。就是步进电机的最高启动频率到底能达到多高?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客户的要求如下: 1、电机一分钟启停60次,每次运行0.5秒。 2、在运行的0.5秒内送料长度最大为450mm(长度可调节),滚轮直径314mm。 3、电机扭矩要大,最低标准是电机旋转时,用手抓不住电机轴(靠手的力量不能让电机停止)。 我用的是400分频,折算出按要求电机的启动频率是1146HZ,但是电机在这个频率下启动不起来,老是碰,碰,碰的有节奏的响。 后来机器我做了些改动,运行时间可以达到0.8秒了,启动频率为716HZ,电机可以按要求运行了,但是力却小了,用手抓住机轴都能使它停下来。 我选的步进电机是深圳的白山牌电机,保持力矩是16Kg.cm的。力应该不小,怎么运行过程中用手抓住转轴轻易就能让它停止了? 在这里求救于各位前辈。电机启动频率到底能多大?我的电机的力矩问题是怎么会事?频率和力矩有怎么样的关系?是反比吗?

网友A:
步进电机标称的是保持力矩,不是转动力矩。 步进电机在转速上升的时候必然扭矩下降,具体数据看厂家提供的扭矩-转速曲线。 启动频率多大,看具体的电机和负载。

网友B:
我没有理解你的全部描述细节,但我看明白了这一点,就是你选用的电机没能达到用户的需求;那就重新选一个就是了,除非根本就选不出来。 你选的步进电机是深圳的白山牌电机,保持力矩是16Kg.cm的。深圳白山的网址很好找 http://www.bsjd.com ,但我未能对照查出你选用的电机和驱动器。不过我从中了解到以下信息: 德国百格拉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具有较好的性能,深圳白山既卖德国百格拉的原厂产品,也卖本厂生产的同类型产品。其实你可以跟据用户情况,改用此种电机和配套的驱动器,或可解决问题。 其实最有发言权的还应该是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生产者,他们对自己的产品性能最了解,你可听听他们的说法。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的400分频什么意思,步进驱动器可以选择细分数,但没有什么分频. 其次,你说修改机器后力矩很小,估计是你把参考电压调小了,那流过步进电机的电流必然小了.所以,这点就需要你重新考虑选择驱动器,或者驱动器的设置.驱动器在半步模式下起跳频率可以接近2khz.

网友D:
本人认为首先这台设备在最初设计时就存在隐患,众所周知,步进电机不适合频繁起停的工况,每秒1次的起停虽说不很频繁,一年半载内可能不会出问题,超过这个时间,往往故障频繁,厂家还不保修。即使你换新电机如此。正解就是把步进换成伺服电机。

网友A:
“众所周知,步进电机不适合频繁起停的工况,每秒1次的起停虽说不很频繁,一年半载内可能不会出问题,超过这个时间,往往故障频繁” 众所周知?我还真不知道。电机一秒启动十到十五次,已经跑了4年了,也没出过故障(丝杠被磨出背隙了)。一秒起停二十几次的,也跑了两年多了,也没什么故障(驱动器风扇不转,换过一次) 就这个实例而言,电机多半是要换的,换伺服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个人认为论据有问题。

网友D:
要不是我孤陋寡闻,要不就是刘sir信口胡喷,步进电机每秒起停10次+,我真没见过谁家的步进电机有这个参数,惭愧!要不介意,说个品牌,我真想到现场验证一番。

网友A:
以前叫做四通电机,现在叫做和利时电机。 为了您验证方便,还可以告诉您,XY两轴电机是57B,驱动器是20806,应用40细分,加速度5MHz,速度15KHz,行程40-80个脉冲,Z轴电机驱动器同上,每次行程就没谱了,W轴电机是57C,驱动器同上,加速度5MHz,速度20KHz,每次行程固定400脉冲。工作中,只有X轴和W轴是每次都动的。 之前的驱动器是20503,也是40细分。 如果还有兴趣,可以到一个叫做光谱印宝的公司去看,在昌平,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您地址、电话和联系人。

网友D:
四通电机有熟人,我可以验证;如果方便,光谱印宝我想验证一、二,请提供电话、联系人。

网友A:
如果去四通,你找赵燕,当初是从他手里买的,后来好象换成田艳霞(对这个名字我比较没有把握,买电机我没去过几次)。不过,你去四通能验证到什么?一个叫周正和一个叫周扬斌的买过电机和驱动器?顺便可以问一下返修率怎么样,在我印象中,就是在他们换招牌的那段时间,驱动器故障率比较高。 光谱印宝你可以在网上查到,北京光谱印宝印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上有联系电话,联系人。不过,在网站上地址,您应该看不见电机,真的要看还是要到昌平,桃峪口。

网友A:
或者,你还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北京创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面光刻机标的是每秒15点。这其实和光谱印宝是一回事,不过比光谱印宝近一点,只是,我不能保证那里随时有机器可以让您看。

网友E:
我们公司生产的设备,也是用步进马达。至少每秒钟起停两次没问题。

网友F: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我做的是钢圈机,是靠步进电机送料并把钢圈压弯,钢圈的弧度要在180度以上。钢线宽5mm,厚(高)1mm,由于钢线的参数没有,所以我都不知到要选多大的电机。各位有做过类似的机械吗?保持转距16Kg.cm不小拉,怎么才脉冲频率716HZ下运行,用手抓住转轴都能使它停止?

网友G:
相信刘岩利老师的说法.我用东方的两相步进,无细分,速度2K,1NM,起停220次/分,出货400台,使用4年,没问题,只有驱动器电源坏过2台。

网友D:
很遗憾!最近较忙,没工夫去验证一把。不过到有一个办法,让斑主自己买(有愿意免费试用的更好)一台自称可以实现频繁起停的步进电机,如果可以实现班主的要求,证明我错了。不能实现,证明我对。应该很方便。至于“武名“的东方步进,性能是好,不过价格可能和伺服电机就差不多了。 如果斑竹愿意配合,试过之后给个结果,如何?

网友H:
步进可以做频繁起停的,短距离的频繁起停甚至可以做的比伺服做的频率还快。如果对电机的最大运行速度有高速要求,步进达不到要求做不了起停而已。。。 如果距离很短的起停运动,在步进启动频率以内满足速度要求的,步进无须做加减速的起停,这时步进达到每秒20多次不是问题的。。。 TO:钟秀斌兄,如果您亲自做过步进的低速频繁起停就知道效果还是不错的,至于步进电机做不到的是高速度的频繁起停,我这里说的“高速度”是指电机的“转动速度”而不是指“起停频率的速度”哦,原因很简单:1、步进有启动频率和加速度的限制,起跳高加速大都容易丢步;2、步进电机的运行速度一般在几百转。。。能否用步进做频繁起停关键就是起停频率和运行距离,距离短的步进起停没问题。。。

网友H:
TO:刘兄 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过冬天只穿件衬衫还大嚼冰棍的刘岩利? 嘿嘿,如果是你,你别问我是谁,哈哈,我说了你也想不起来。。。

网友A:
TO:钟秀斌 我还需要试?电机我也告诉您了,驱动器我也告诉您了,找谁买我也告诉您了。那机器就是我做的,我有什么必要再试?您之前提出问题,就是对在下的人品信不过,那我再试什么对您还有意义吗?我知道您是卖伺服比较多,楼主的应用,我也不反对换伺服。如果您确实有兴趣了解步进电机的应用,您还是自己到昌平去看一下。 TO:凡夫俗子 那我就不问了。

网友I:
依我的经验,客户要求没问题,你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解决:1、直径314的滚轮是固定在电机轴上吗?是不是惯量太大,又没有必要减轻重量。2、可以考虑几----几十微秒的软启动,这一点很重要。只要运行起来,力矩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很高兴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TO:凡夫俗子,你所说的我当然清楚,也同意你的观点。 TO:刘岩利,我说的“斑竹“不是你,是指本篇文章的作者“弄斧“。话本意应该是“让“弄斧“自己买(有愿意免费试用的更好)一台自称可以实现频繁起停的步进电机,如果可以实现“弄斧“的要求(保证不出故障),证明我错了。不能实现,证明我对。” 至于你做过的项目,本人不会去怀疑,也没有必要。不过记住一点,我所说的话是在“弄斧“的具体应用要求下得出的个人意见,而不是在给他人当老师(本人没有资格)。 你的人格问题,本人没有与你接触过,也不想妄评。

网友A:
to 钟秀斌 不好意思,原来是误会了。不过个人意见,就楼主的应用而言,对步进电机还实在算不上“频繁起停”,他的问题也不在“频繁起停”,而在于电机速度不够,力矩不够。我认为换伺服,如果成本能接受,是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