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问:三菱伺服电机接成绝对位置控制,有没有接线的方法减少通讯中的请求和效验???

楼主(2005-06-25):
大家好,请问:三菱MR-J2S-20A伺服放大器和HC-KFS23电机接成绝对位置控制,有没有使用接线的方法就可以减少通讯中的请求和效验呢???

网友A:
正常会回原位

网友B:
使用Q系列PLC J2S B的伺服,它是自动通信的非学方便.

网友C:
可以的请问你是用什么定位模块,定位模块是要接线的。伺服中只要添加一电池,接线正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