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请教各位:西门子MASTERDRIVE MC如何通过参数设置实现电机转速校正?

楼主(2005-06-25):
按照工艺,现在想在相同速度给定下提高马达转速,是不是可以通过比如P353的修改实现?请大虾们给点意见!

楼主: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兄弟,不错,有MC玩,这个东西好玩,实际修改很灵活的,我看一下书告诉你

网友A:
应该是P452,P453,对应上限下限百分比,参考手册中"功能图320页,斜坡发生器".

网友A:
相当于修改MM440的P0758/P0760

楼主:
谢谢ZZJ1382!能不能再详细点儿:1,如何进入参数设置状态; 2,我现在想提高电机转速,P452,P453如何修改; 3,有没有其他相关参数需修改; 4,如何返回运行状态。 我没有找到资料,麻烦你了?

楼主:
ZZJ1382请回复!急切盼望中。。。。。

网友B:
先搞清楚是在什么控制方式下? 速度控制?位置控制?? P353的修改要先让P60=5 但是P353只是修改了参考的额定速度

楼主:
谢谢 哎 的回复!看来你对MC很熟悉!问题是我现在可以将P053改成6(运行通过PMU进行参数修改),但P060是0我怎么也改不掉,是不是MC必须在OFF或DISABLE状态下才能做,我需要将X101上的8端子高电平置低?还有,如何判断是速度还是位置或力矩控制?我的资料很不详细,也无参数表,拜托!

网友B:
P053=2 再改P60 你在看看楼上说的P452,P452 我给你发个参数表供你参考

楼主:
太谢谢了!可将参数表发至:liuconman@sohu.com!

网友C(2007-10-29):
修改参数P353可以提高满量程对应的转速,同步电机一般只超速10%,异步电机可以超速非常多,取决于驱动器的能力!
想修改P353,要将P60改为5,若当前P60等于0,且不能修改为2或7,则有可能是因为驱动器被锁定,检查P358和P359是否一致,P358是钥匙,P359是锁,不知道密码是没办法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