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05-06-25):
三菱FXGP/WIN-C怎么输入脉冲执行形式和32位操作的应用指令?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LD X1 PLF M1 LD M1 OR Y1 ANI X2 OUT Y1

网友B:
在指令前加D是32位方式,在指令后加P是脉冲执行方式。

网友A:
有没有FX的常用指令表和功能指令表,看看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