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小问题

楼主(2005-06-25):
如果变频器的负载变化.那么驱动IGBT的 驱动部分的(电压*电流=功率)会不会有必要变化? 如果功率元件的占空比不变.流过的它的电流会不会随负载改变?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没人理会?? 帮帮忙吧..谢谢

楼主:
高手都去哪了..真让人有点........

楼主:
50个人浏览,没一个人回答的... 即便对高手来说是1+1=2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坚持到底.将此贴顶到底..

网友A:
负载电流会变,但驱动信号可以不变,就看各变频器的处理方试,说来话长,有机会买本变频器原理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