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不同衬里材料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5-06-25):
电磁流量计不同衬里材料的区别是什么?今天我厂一台电磁流量计出故障,拆下一看,发现衬里变形破裂,使用的材质是橡胶,我想知道常用的不同的衬里材料的优缺点是什么,分别适合在什么工况下使用,以便于选型时不会出错。

网友A:
你那是流速太快,磨损严重,也可能介质有腐蚀。有陶瓷、聚四氟、软硬橡胶,各适用不同的工况。选型很重要。你可以来电我可以给你说说。我的电话010-82325885 朱先生 2005-07-06

网友B:
我公司是专门生产电磁流量计的厂家,在选型的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把你的技术资料告诉我,我来帮你选型。010-82781936-21

网友C:
请说清楚介质条件,可以采用橡胶修补剂修补或翻新.

网友D:
电磁流量计未用过,开封,上海,杭州的,对于合理选择衬里的问题,应该根据生产工艺来选择,如压力,流速,介质等参数来选择,如介质是有腐蚀性,并含有颗粒物质那非选陶瓷或聚四氟材料衬里的

网友D:
电磁流量计我用过,开封,上海,杭州的,对于合理选择衬里的问题,应该根据生产工艺来选择,如压力,流速,介质等参数来选择,如介质是有腐蚀性,并含有颗粒物质那非选陶瓷或聚四氟材料衬里的

网友E:
一般来讲流体的温度压力流速来确定内衬的材质.我公司是销售意大利ISOIL电磁流量计的.电话:010-58930518-219欢迎来电谈论我可以为您选型

网友F:
要是有腐蚀性,可以用特富伦的。

网友F:
加拿大DT公司是北美著名的专业生产流量计的厂家,如果您有兴趣,请浏览我们公司网站:www.ccqdt.com

网友C:
其实采用一种耐腐蚀性强的衬里材料,就可以在各种场合使用. 比如PTFE衬里,能耐绝大部分化学介质,不过PTFE衬里比较贵,只能工厂定做,且对被衬表面的形状有要求(因为要烧结). 现在国外有一种耐腐蚀性能可以和PTFE相比的涂料,能承受1-98%硫酸,37%烧碱,磷酸等长期浸泡,常温固化,400微米厚度,象一般涂料涂装,就能解决腐蚀泄漏问题. email:anticorrode@hotmail.com

网友F:
加拿大DT公司还生产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网友F:
插入式电磁流量计,可一适用于更大的口径要求,而价格不会想法兰式的那样随口径增大而大幅上升。

网友G(2009-05-20):
电磁流量对于合理选择衬里的问题,应该根据生产工艺来选择,如压力,流速,介质等参数来选择。 我公司是主要销售罗克维尔、AB、HONEYWELL电磁流量计的贸易公司,在选型的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和您一起探讨产品和技术相关的内容。电话:0571-869426666

网友:
都是推荐自己产品的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