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8215奇怪故障

楼主(2005-06-25):
我有一台伦茨8215-4KW变频器,出现老烧开关管,换上通电就烧!换过陶瓷片,开关变压器,还是一样,将开关管取下通电测波形为一条约1V的直线。请问各位伦茨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没有检查那几个尖峰抑制二极管?将开关管取下通电测波形为一条约1V的直线?不懂!QQ 289736176

网友B:
通病呀,82系列的都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