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变扫描时间

楼主(2005-06-25):
请教:我开始编程时,PLC扫描时间为默认的250ms,后来觉得用默认的太快了,想改成扫描时间为1s,不知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有点郁闷,为什么想把PLC扫描时间改慢呢?你想发明“老爷车 ”级别的电气设备吗?

网友B:
你加个时间继电器来延长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C:
仔细看看厂家的说明书,找出装载这个默认值的寄存器地址 然后修改数值就行了,

网友D:
台达PLC,在程序中加入以下指令: LD M1000 OUT M1039 (固定设置扫描周期标志位) MOVP K1100 D1000 (看门狗定时器设置) MOVP K1000 D1039 (扫描周期固定为1S) END

网友E:
你说的可能是看门狗时间,因为扫描时间是不能修改的,由你的程序及配置决定。

网友D:
程序执行的时间(扫描时间)取决于CPU和程序的长短,是固定的.正常情况是PLC程序执行完毕紧接着执行下一次扫描。我这个是指执行程序完毕后,不马上执行下一次扫描,而是必须等待设定的固定扫描时间(D1039)到达后才执行下一次的扫描,就是说程序执行到END结束后延迟多久再执行下一次扫描,这个是可以改变的,这样就相当于把程序扫描时间变长了。

网友F:
建议楼主把P4的电脑换成486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要求!!!!!

网友G:
把你的PLC品牌型号报出来

网友D:
台达PLC 用DELAY指令也可以实现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