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入电源问题的探讨!

楼主(2005-06-25):
请问能否用两相380V.或单相220V变380V后驱动380V变频器.然后带小功率电机.是试用.(因为没有三相380V电源)请说明原因.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三相AC380V电源,还有两相AC380V电源? 两相AC380V变三相AC380V,不太了解这样的设备。即使有,可能因为不太常用,也没有什么市场吧... 单相AC220V变三相AC380V,没有听说过... 单相AC220V变单相AC380V,超级菜鸟都知道一个变压器就搞定。 三相AC220V变三相AC380V,我们国家用不上。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了三相AC220V电源而没有三相AC380V电源... 三相AC380V变三相AC220V,采用专用的T型变压器就可以搞定。 真的很郁闷,你“带小功率电机”来“驱动380V变频器”,而且“没有三相380V电源”,那么你不可以选择单相AC220V输入的变频器吗?????????? AC220V输入的变频器对于小功率电机适用。对于普通4极电机,一般来说,5.5KW以下的电机电源电压为AC220V/三角形接法、AC380V/星形接法。7.5KW及以上电机电源电压为AC380V/三角形接法、AC660V/星形接法。当然,得看电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举例如下: 参阅《最新实用电工手册》可知:Y-*****-2、Y-*****-4、Y-*****-8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源电压为AC380V,3KW以下采用Y接法,3KW以上采用三角形接法。Y-*****-6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源电压统一采用AC380V,三角形接法。 参阅相关电机选型样本可知:德国(苏州)SEW、台湾东力/城邦/东元三相单速电机0.1-3.7KW电机电源电压为AC220V/三角形接法、AC380V/星形接法。 你采用一个单相AC220V输入的变频器拖动小功率电机时,因为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通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永远不可能高于其输入电压),所以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AC220V电源。而通常小功率电机出厂默认的是星形接法,所以在接线时将默认的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 “是试用”----可能我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估计你有可能是检验现有的三相AC380V电源变频器是否正常...... 歇一下再聊,请楼下的兄弟发表高见!!!

网友A:
如果你真是检验现有的三相AC380V电源变频器是否正常,那么这个帖子的名称不应当为“关于变频器输入电源问题的探讨”,而应当改为“最多2根相线(AC380V)+1根零线(AC0V):怎么变出三相AC380V电源?”......

楼主:
“是试用”----可能我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估计你有可能是检验现有的三相AC380V电源变频器是否正常......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的回复.说明一下:因为没有三相380V电源.但变频器是三相380V的.只是测试一下而已.并不是正常使用.请问可不可以这样测试.用了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如果你要试的变频器没有带输入缺相保护的话就输入两相380伏就右以试机了,我们都是这样试的,就是用单相220伏经过一个升压变压器,得到两相380伏的电源,这样接入变频器后就可以试机了,不用一定要接入三相380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带缺相保护的机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打开外壳取消缺相保护,另一种方法就是用你说的那种方法,

网友C:
采用变压器将220伏转换为380v,然后接到变频器的R、T端(有的变频器可能有变化)。只要负载不是很重,问题不大,注意要取消输入缺相保护。我就是这么用法的。

网友D:
使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变频器,最好用容量大一些,我现在使用是5.5KW,2.2KW以内变频器比较好买,不到2000元,然后再使用升压变压器将三相220V变成三相380V就行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要求在15K以上的,这样您的动力电源就做好了,可以拖带5.5KW以内电机没有问题,如果拖动大功率变频器需要加三之200W灯泡将电容电压分掉!我做的这个电源检查160KW变频器没有问题,已经使用7年了,有问题来电:sales@bwtco.com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教.小弟感激不已.有空多多联系!jiangtuo8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