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自己编程读PROFIBUS上设备的数据

楼主(2005-06-25):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用VB、DELPHI等编写程序直接通过CP5611读PROFIBUS总线上设备的数据的?(不要通过OPC,OPC太慢!) 跪求!多谢高人!!!

网友A:
如果不用opc,好像没办法取得cp5611的底层数据。 如果你希望直接控制主站网卡,建议你换一些其它的主站网卡。据我所知德国有一个Hilscher的公司,提供这种技术。

网友B:
你用VC或者VB编程,调用它的DLL,就能实现!

网友C:
你说是的什么文件,是那个DLL文件呢

网友B:
就是你对CP5611的操作都是调用它的库函数,这些库封装在DLL文件中,有好几个,DP,DPV1,二类主站的,根据你的需要添加!

网友D:
您安装siemens的prodave软件后,就可以随便调用各种库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prodave是PLC的驱动,跟CP5611的驱动不一样!

网友D:
“prodave是PLC的驱动”,我是不同意您的看法的,prodave不是哪个的驱动,它是一个接口,可以通过调用这个软件安装后的库函数,就可以完成对总线上的数据的读写。我已经用这个开发出了能进行总线读写的程序。楼上的说的dll是在什么软件里?

网友B:
呵呵,可能我说的太简单了点,我用VC做过两种上位机软件,一种是通过安装PRODAVE调用库函数读写PLC中的数据;另一个是通过另外的库函数读写CP5611的数据,你安装SIMATIC NET软件后,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