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零速张力怎样保持?

楼主(2005-06-25):
有一条生产纸张生产线,多台电机拖动传动,怎么样才能保证在停车时保持纸张仍然保持一定的张力。变频器是MM440

网友A:
速度闭环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B: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 张力控制强调力量的稳定性而非速度,速度闭环并不能有效保持张力的恒定,相反易引起张力波动。 这一问题可以解决,但调试相对麻烦,可以充分利用异步电机具备转差的特点。除张力控制器外,其它收卷用变频器可以保持较小的输出频率数值(以使零速输出力矩小于张力设定为原则,这样可保持零速)。 若变频器可以实现力矩控制,则最佳。

网友C:
利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或者速度模式下的转矩限幅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该功能。

楼主:
如果是在速度模式下,是输出较小的频率输出值然后做较小的转矩限幅来达到要求吗? 感谢楼上几位

楼主:
再请大家指教

网友D:
用闭环矢量在速度模式下变频器可以输出200%的额定转矩,如果零速时运行命令不撤除,则可以保持纸张表面张力。我现场用过。

网友E:
line speed ref + X% offset --> Drive speed ref tension value --> toruqe value --> Drive torque limit 速度环饱和输出,转距环限幅值由张力值控制。

网友E:
参考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8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