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岩利版主

楼主(2005-06-25):
我公司用西门子611U伺服系统控制伺服电机,这样的伺服控制系统能不能实现步进电机的功能。问题很菜,版主不要笑话。

网友A:
没接触过西门子的伺服,不过,要实现步进电机的什么功能?保持力矩?还是脉冲控制?

楼主:
谢谢版主,想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
另:我公司还有伦茨伺服机,它是用来控制运输皮带的直线运行距离,其实就是检测电机的转数,但它是由PLC控制的,请问PLC给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应该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手中无任何资料)

网友A:
手中没有资料,可以找资料,既然是你公司的,也可以去问同事。PLC给伺服什么信号,谈不到“应该”,数字于模拟都没有问题。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由于商务上的原因,设备制造厂家没留任何相关资料,而我公司除我外也没人搞这个专业。在网上也曾查过伦茨伺服系统相关资料,但没有查到。郁闷!

网友B: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