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简单的闪烁问题!

楼主(2005-06-25):
想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a灯亮t1时间,关闭,接着b等亮t2时间,关闭,接着a灯亮 如此循环.....

网友A:
这是振荡问题,用一个振荡电路可以实现,关于振荡电路可以查阅书籍,一般的书都有介绍,这个例子很经典.

网友B:
可以用顺控指令来实现

楼主:
我用两个定时器已经实现了上面的功能。 谢谢两位了!

网友C:
用PLC或者单片机来做很容易实现

网友D:
用PLC做这个真是大炮打蚊子

网友E(2010-07-30):
用PLC做太浪费了,最好的就是单片机。单片机入门,有八灯的,去看看,费用省

网友F:
再说一次:LM555

网友G:
这个应用非常广泛,例如报警等或者开机蜂鸣器的控制。基本上很多设备都会用到,我写的程序里面,90%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