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的集装气阀一点疑问

楼主(2005-06-25):
我用了很多SMC的集装气阀(小型),发现各阀之间有干扰现象,一个气阀控制汽缸动作,另外的汽缸却有轻微的动作。不知那位能解决?

网友A(2005-08-28):
你把公共排气口清理,把长行程气缸排气口隔离

网友B:
你可以把耗气量大的气缸换向阀放一边,与另一边中间加隔板,两端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