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与进相器的区别

楼主(2005-06-26):
变频器与进相器的区别在哪?是名称还是内容?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变频器、进相器、无功补偿、节电器 1、变频器是改变电源的电压/频率,使得电机可以运行于不同的速度点,它主要是控制电机定子的同步转速。如果负载需要多级调速、或定速(低于额定转速),那么变频器应该是首选! 2、电机进相器是通过改变电机转子的电压电流的相位,以补偿电机定子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角,使得电源(定子)的电压电流得以同相、具体的说,它是提升电机的功率因数,实现节能的;电机必须是饶线转子,负载越大,功率因数越低,节能越明显; 3、电源无功补偿系统(无功补偿)主要是通过在电网进线端,加设容性负载,以补偿工厂因感性负载过多,而使得电源电网的电压滞后电流;也是提高电网功率因数的一种设备! 4、节电器是主要针对电网的瞬变,而造成不必要的线路损耗……听来也很有道理,但事实证明,安装的厂家及客户并没有得到厂家宣称的节电效果! 知道的屈指可数,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吧~!

网友:
近来用电紧张,许多人又打着各种各样的“节电器”来招揽市场,有点甚至说可以节电70%。我碰到过XX电效的业务员,说什么负载都可以装,空调、灯、电机等等,好象只要一用电,就可以节电,还说至少15%。听得我云里雾里的,只叹自己学识少,不知其所以然,请各位帮在下一悉其妙

网友B(2011-02-24):
这个不懂,哈

出售进相器主板,驱动板, 主板有改进的,带定时功能,

王工13803873579